[ZLG-ARM] 请教LPC2136的RTC相关问题

楼主(2007-07-05):
请问如果不使用LPC2136的RTC,那么RTXC1,RTXC2以及Vbat管脚如何接发,三个脚都可以悬空么,还是应该接地或接3.3V什么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知道的请告知一下啊!

网友A:
建议输入接地,输出上拉...

楼主:
能说一下原因么,大侠

网友B:
re

直接悬空
我一直这么用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Vbat管脚也悬空么

网友B:
re

可以悬空
也可以接3.3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