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老问题:关于sizeof准确计算结构长度

楼主(2007-07-05):
struct sFrz_Adr_Tbl9
{
   uint8 Buf[11];
   struct
   {
      uint8  b;
      uint16 c;
    }sTbl2;
    uint8 uChkSum;   // 校验和
};

sizeof(sAdrTbl9)为18字节,实际为15

--------------------------------------------------
struct sFrz_Adr_Tbl9
{
    uint8 Buf[12];
    struct
    {
        uint8  b[2];
        uint16 c;
    }sTbl2;
    uint8 uChkSum[2];   // 校验和
};

sizeof(sAdrTbl9)为18字节,实际为18

--------------------------------------------------
好像字节要偶数地址对准,这对于修改中的大型结构体来说人工校准量太大了,也易出错。
ADS中选的小端对齐,LPC2138。

楼主:
简化了一下

struct sFrz_Adr_Tbl7   // sizeof为7,实为7
{
    uint8 Buf[5];
    uint8 uChkSum[2];
};

struct sFrz_Adr_Tbl8   // sizeof为8,实为7
{
    uint8 Buf[5];
    uint16 uChkSum;
};

struct sFrz_Adr_Tbl9   // sizeof为8,实为5
{
    uint8 Buf[1];
    uint32 uChkSum;
};

只要有非uint8加入结构,就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A:
注意 要 凑4的整数倍,合理安排存储顺序啊

网友B:
这和CPU有关,不会错的...

网友C:
#pragma pack(1)
....
#pragma pack()

网友B:
随便说说

有些编译器会插入补丁,以便对齐,实际是和内核有关,因为有些内核只能访问
对齐的地址...

楼主:
TO:lenglx

这是标准编译命令吧。

#pragma pack(1)
....
#pragma pack()

网友D:
搜索一下"字节对齐",对理解这个问题有帮助!

网友E:
vc

试验了一下,在vc里,struct member alignment规定的是最大对齐字节数。

和不同的数据类型有关。

例如设置alignment为4,则double按4字节对齐,char仍按2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