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03的I2C总线

楼主(2007-07-05):
I2C0总线占用口线P0.2(SCL0),P0.3(SDA0)当将该口线设为GPIO输出时,
测试结果是漏极开路输出,是否能将该引脚上拉到5V.

网友A:
改脚必须加上拉

手册里说了,这两个引脚是漏极开路输出,所以做GPIO时,要加上拉,可以到5V

楼主:
谢谢,知道了.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