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最少需要几根线?

楼主(2007-07-06):
我用2138做设计,看到参考的原理图上JTAG是20个管脚,很想减少几根,请问一下措施是否可行:
1将地线减少为1条
2将RST或者TRST去掉

请懂JTAG的指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A:
TCK,TMS,TDI,TDO,GND,VCC 6根.

楼主:
难道不需要复位线?

 请mcu123ad给指导。

网友B:
6根对的,复位可以直接对板字手动,不需要通过JTAG

网友C:
RESET在某些场合下还是有必要的

有条件建议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