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技术支持没人回来这问下

楼主(2007-07-10):
请教LPC925单片机AD转换问题,第一次用LPC925,在做实验AD转换当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首先将输入信号电压调至1.5V(用稳压电源做的信号源),接到P0.1
编写程序如下:
PT0AD EQU 0F6H
           P0M1 EQU 84H
           P0M2 EQU 85H
           ADINS EQU 0A3H
           ADMODA EQU 0C0H
           ADMODB EQU 0A1H
           ADCON1 EQU 97H
        ADCI1 BIT ADCON1-3
        AD1DAT0 EQU 0D5H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P0M1,#01H               ; 设置P0.1仅为输入功能
             MOV P0M2,#00H
         MOV ADCON1,#45H        ;立即触发
         MOV ADINS,#10H               ;选择AD10(p0.1)为输入通道
            MOV ADMODA,#10H        ;模式固定通道单次转换
         MOV ADMODB,#00H        ;AD转换频率
LOOP:JNB ADCI1,LOOP             ;扫描是否转换完毕
          MOV A,AD1DAT0             ;取数
          MOV R0,A
          CLR ADCI1                ;清标志位
          CLR P0.2
          CLR P0.3
          CLR P0.4
       JMP $
      END

在KEIL编程环境里看,R0的AD转换的数值始终在E*左右变化,很实际数值相差别较大.
仔细寻找原因还是未能找到错误的所在,所以希望能够提供帮助解决次问题

楼主:
来个人吧

网友A:
来了,不会

楼主:
有的话就不来这了

那说不是说啊  都是解决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