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7-07-10):
使用三个串口,UART0和UART1使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用UART2的时候却发现寄存器写不进去,程序,寄存器设置都是跟UART0跟UART1一样的,然后我试图改成UART3结果发现寄存器也是写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re

手动修改UART0和UART1的积存器是可以的,但是UART2跟3却不行....
#define UART0_BASE_ADDR        0xE000C000
#define UART1_BASE_ADDR        0xE0010000
#define UART2_BASE_ADDR        0xE0078000

网友A:
UART2和3默认是关闭的,要设置PCONP

楼主:
re

多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