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各位高手,晶振由11.0592M改为20M,改为如下后上电不运行。

楼主(2007-07-11):
请问各位高手,晶振由11.0592M改为20M,改为如下后上电不运行。

config.h
----------------------------------------
#define Fosc          20000000    // 由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1)
#define Fcco          (Fcclk * 2)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target.c   这个文件不要改吧
----------------------------------------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Set system timers for each component
    PLLCON = 1;   // 设置激活但未连接PLL
// 设置外设(VPB时钟pclk)时钟与系统(cclk)时钟的分频比
#if (Fpclk / (Fcclk / 2)) == 1
    VPBDIV = 0;
#endif
#if (Fpclk / (Fcclk / 2)) == 2
    VPBDIV = 2;
#endif
#if (Fpclk / (Fcclk / 2)) == 4
    VPBDIV = 1;
#endif

// 设定PLL的乘因子M和除因子P的值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 等待锁定
    PLLCON = 3;         // 设置激活并连接PLL
    PLLFEED = 0xaa;     // 发送PLL馈送序列,执行激活和

连接动作.
    PLLFEED = 0x55;

// 设置存储器加速模块
/* Set memory accelerater module*/
    MAMCR = 0;
#if Fcclk < 20000000
    MAMTIM = 1;
#else
#if Fcclk < 40000000
    MAMTIM = 2;
#else
    MAMTIM = 3;
#endif
#endif
    MAMCR = 2;

网友A:
比例有问题哦

按你的配置 (Fpclk / (Fcclk / 2)) = 0.5了,而VPBDIV只能为1、2、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