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调试时液晶屏提示“正在搜索启动盘,请稍候”

楼主(2007-07-14):
本人是菜鸟,本人刚学习magicarm2200,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启动ADS1.2中的调试时,液晶屏都提示“正在搜索启动盘,请稍候”,怎么样解决??

楼主:
再问

请问是不是有要跳线的地方,跳哪一个线??

网友A:
re:

如果使用JTAG调试的话,可以忽略这个提示,或者将ISP跳线短接。

楼主:
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液晶屏一直就显示“正在搜索启动盘,请稍候……”然后实验板就不动了,蜂鸣器一直没有响,程序是烤自光盘上的“BEEPCON.C”不知道为什么,麻烦高手们说得详细些,本人刚开始接触这玩意,是一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