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时钟节拍中断和任务切换

楼主(2007-07-17):
我知道在系统任务切换函数中,查找就绪表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然后调用切换宏跳转到程序的入口开始程序的执行;而在时钟节拍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时钟节拍函数OSTICK()(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其只是对各任务的时间延时项减1,并把就绪的任务添加到就绪表然后就返回了,并没有任务切换的函数或指令,请问之后的任务切换发生在何时,又是怎么发生的?系统如何保证时钟节拍中断后可以实现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

网友A:
re:

呵呵,时钟节拍函数OSTimeTick()是在中断中被调用的,任务切换发生在中断退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