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在主程序运行之前怎么检测片外RAM

楼主(2007-07-18):
      我扩展了一片512KRAM,在主程序运行之前要检测一下能不正常的读写.我要做的是向片外RAM区(起始地址0x80000000)写入数据在逐一读出来,请问我怎么向RAM的某一地址写入数据

网友A:
re

C语言直接用指针就可以了,比如:
#define EXTRA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0000))

网友B:
主程序之前先写如数据马上读出看是否正确,就可判断了

楼主:
还有写不明白.如果我要对512K的所有地址检测怎么办

写 EXTRAM =0x55;
读 temp = EXTRAM ;
要对512K的地址全部操作,怎么办呢

楼主:
怎么设置一个变量来让这个地址依次向下走

网友C:
外部还好说一点,如何检测内部RAM?

分为开始启动的时候,和程序运行中,全部检测内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