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访问外部memory,没有出现CS3脚拉低?

楼主(2007-07-18):
#define device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000000))
void FMwriteReg0(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dat)
{
    device0 = addr;
    device0 = dat;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MwriteReg0(0x10, 0xa5);
    }
}

    PINSEL0 = 0x80050005;
       PINSEL1 = 0x00000001;
       PINSEL2 = PINSEL2|0x0F814030;

    IO0DIR  = 0x8FFFFFFF;
    IO1DIR  = 0x017B0000;
      IO3DIR  = 0x044FFFFF;

网友A:
PINSEL2 = PINSEL2|0x0F814030

兄弟,debug一下你的PINSEL2 寄存器里的值是多少,bit17:16=01时才选中CS3,BCFG3也要设置一下。我觉得可能是PINSEL2 = PINSEL2|0x0F814030;
这个的问题,因为是或的关系,使得bit17:16=11,而这种情况下面是系统保留的。要是还不行可以试试别的CS,再不行就看看这个IO能不能直接写0,写1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