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果使用H-JTAG调试2138,RTCK引脚是不是可以一直接地

楼主(2007-07-18):
本来使用2131开发板的电路图。

楼主:
使用easyjtag,总是不太稳定,想改成h-jtag+wiggler
看到h-jtag网站上提供的电路是

楼主:
那么不一样的引脚应该如何处理。11脚RTCK是一直接地呢还是做一个按键只是在进入调试的时候按下送出低电平呢。
15脚是不是一定要连接2138的复位脚啊

楼主:
哪位高手做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wiggler图好像不对

正常来讲,wiggler内部3脚与15脚已连接,但你在外部最好也再连一下。
你还是按照你发的第一个图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