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中断异常函数中的R0-R3

楼主(2007-07-19):
ATPCS里面是不是规定,R0-R3用做现场保护?普通的函数调用,这样理解起来不复杂 ,如果是进入中断服务程序,那么根据资料,需要在进入中断的时候,保存R0-R3,LR.
问题是,产生中断,模式改变了,比如IRQ中断,其中的R0-R3的值是不是自动由被中断的模式传递过来的值 ?
我只知道异常发生时,CPSR,PC是会由硬件自动保存,R0-R3就不知道了。

网友A:
re:硬件不会自动保存R0-R3

楼主:
那么中断模式下的R0-R3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

楼主:
我想进入中断就把R0-R3入栈,肯定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用途

网友B:
所有模式的R0-R7都是相同的,你说要不要保存....

网友A:
re:

R0~R3、R12是ATPCS(ARM-Thumb Procedure Call Standard corruptible registers)寄存器。
编译器会直接使用这些寄存器,而不会保存它们。
在中断中如果调用函数则必须保存这些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