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做ZLG_CF驱动使用实验时只能读64M CF卡

楼主(2007-07-20):
周工:
    您好!
    我的smartarm2200在做第4章_基于uCOS-II的综合实验的ZLG_CF驱动使用实验时,在上位机软件上只能识别64M CF卡,不能识别256M、512M、1024M CF卡,请问可能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时间紧迫,判尽快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自己看懂了,自己改的话,以后受用一辈子

楼主:
我调试过,初始化时getdevicereg()读出的不是0xfa!

初始化时,setdevicereg()写入的0xfa,但读出始终是0x00,但是换成64m卡,0xfa就能读出,真的搞不懂什么原因?请周工和各位帮帮小弟啊!

楼主:
问题在这,请教怎么解决?

在初始化的ATA_FindIDEDevice(void)中,SetDeviceHead(0xfa)写入设备磁头寄存器,64m卡时能用GetDeviceHead()读出0xfa,但换成其他大容量的卡时,GetDeviceHead()读出为0,导致初始化失败,ATA设备不可用,请教各位原因何在,怎么解决?

楼主:
大家在做实验时,没碰到这个问题吗?

我是完全用的光盘上的试验工程,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没碰到过吗?

网友B(2007-08-21):
我的能够识别512M的CF Card啊

我的能够识别512M的CF Card啊

网友C: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我用的是金士顿的512M的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