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向量IRQ中断实验,为何不进入中断程序?

楼主(2007-07-22):
/****************************************************************************
* 文件名:EINT03_VECT.C
* 功能:使能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3,当外部中断0有效时,控制LED1取反;当外部中断3有效时,
*      控制取反LED4。使用向量中断方式。
* 说明:将跳线器JP4_LED1、JP4_LED4短接,然后按下/放开KEY1,使EINT0为低/高电平;按
*      下/放开KEY5,使EINT3为低/高电平。
****************************************************************************/
向量IRQ中断实验,为何不进入中断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1CON       (1<<22)              /* P0.22口为LED1控制端 */
#define   LED4CON       (1<<25)              /* P0.25口为LED4控制端 */

/****************************************************************************
* 名称:IRQ_Eint0()
* 功能:外部中断EINT0服务函数,取反LED1。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Eint0(void)
{  uint32  i;

   i = IO0SET;                        // 读取当前LED1控制值
   if( (i&LED1CON)==0 )                // 控制LED1输出
   {  IO0SET = LED1CON;
   }
   else
   {  IO0CLR = LED1CON;
   }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

/****************************************************************************
* 名称:IRQ_Eint3()
* 功能:外部中断EINT3服务函数,取反LED4。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Eint3(void)
{  uint32  i;

   i = IO0SET;                        // 读取当前LED4控制值
   if( (i&LED4CON)==0 )                // 控制LED4输出
   {  IO0SET = LED4CON;
   }
   else
   {  IO0CLR = LED4CON;
   }

   EXTINT = 0x08;                    // 清除EINT3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

/****************************************************************************
* 名称:main()
* 功能:初始化外部中断0、3为向量中断,并设置为下降沿触发模式,然后等待外部中断。
* 说明:在STARTUP.S文件中使能IRQ中断(清零CPSR中的I位)。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0x00000301;            // 设置管脚连接,P0.16设置为EINT0,P0.20设置为EINT3
   IO0DIR = LED1CON|LED4CON;        // 设置B1控制口为输出,其它I/O为输入

   EXTMODE = 0x0F;                    // 设置EINT0、EINT3中断为边沿触发模式
   EXTPOLAR = 0x00;                    // 设置EINT0、EINT3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EXTMODE = 0x00;                        // 设置EINT0、EINT3中断为电平触发模式
   //EXTPOLAR = 0x00;                        // 设置EINT0、EINT3中断为低电平触发

   /*  打开EINT0、EINT3中断(设置向量控制器,即使用向量IRQ)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14;            // 分配EINT0中断到向量中断0
   VICVectAddr0 = (int)IRQ_Eint0;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VICVectCntl1 = 0x20|17;            // 分配EINT3中断到向量中断1
   VICVectAddr1 = (int)IRQ_Eint3;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EXTINT = 0x09;                    // 清除EINT0、EINT3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 = (1<<14)|(1<<17);    // 使能EINT0、EINT3中断

   while(1);// 等待中断,按KEY1或者KEY5都没有办法进入相应中断程序
            //改成电平触发,也是不能进入中断程序执行,很郁闷
   return(0);
}
请问大家是哪里有问题呀?谢谢

网友A:
I没打开吧~~~

楼主:
向量IRQ中断实验,为何不进入中断程序?

还是不清楚中断了为什么就是不执行void   __irq IRQ_Eint0(void) 和 void   __irq IRQ_Eint3(void)?
郁闷···

网友B:
charleszha

您好:
    Hotpower的回复您看明白了吗?如果看明白,是否有就此进行测试?请使能IRQ。

楼主:
向量IRQ中断实验

刚刚另外一个程序调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在target.c中 VICIntEnClr = 0x00000000;就可以了,谢谢hotpower、zlgARM指点!!!!!

网友C(2007-11-16):
发现一个问题

我刚学ARM
现在正在做外部中断的实验
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void __irq IRQ_Eint1()
是两个下划线,不是一个,无意间发现的
难怪之前弄都是错!

网友D:
这都被你发现了,顶

网友E:
ARM学习中

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