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任务切换时关于寄存器入栈的疑问

楼主(2007-07-22):
UCOS中,任务切换开始时将寄存器入栈保护,这里的寄存器是不是指被挂起的任务使用的寄存器?ISR发生时,在执行中断服务代码前,入栈的寄存器是不是指被中断的任务的寄存器?

网友A:
cbqcgq

您好:
    中断也好,任务切换也好,都是指当前任务的控制权要让渡给另一任务。我们预期,另一任务执行完后,应该恢复当前任务的执行。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执行另一任务之前,保存当前任务的重要信息,以便恢复当前任务的执行。被入栈保护的寄存器中就存储了这些重要信息的一部分。
    详情请参考《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PS:
    当前任务环境一部分由用户保存到堆栈里,另一部分则由系统自动保存到备份寄存器里,CPSR被保存在SPSR里、PC则处理一下后保存到LR。所以任务环境的保存是由系统和用户协力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