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4年月日不能断电保存

楼主(2007-07-22):
LPC2134实时时钟,用电池供电,外部32.768K晶振。在运行时可以修改年、月、日、时、分、秒,时间和日期的运行和进位正常。但是断电再上电后时、分、秒是正确数值(在断电时走的时间也对),年、月、日就变成了2003年6月2日了。试验多次都是这样,换了几块板都是一样现象。谢谢指教!

网友A:
估计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B:
初始化过程

谢谢,HOTPOWER.
我是这样初始化的:
    1 首先烧录的程序:
    先调用初始化函数
    void RtcInit(void)
    {
        AMR = 0;          //不报警
        CIIR = 0;          //不产生中断
        CCR |= 0x1<<4;       //使用独立振荡器
    }
    再调用启动函数
    void RtcStart( void )
    {
        CCR |= 0x01;        //允许实时时钟计时
        ILR = 0x01;         //清除计时中断
    }

    2 擦除前面烧录的程序,另外烧录程序,只调用初始化函数,不再调用启动函数。
    我的应用不需要RTC中断或报警,只需要能随时读取日期时间就好。
    请指教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谢谢!

网友C:
QP ZHANG

您好:
   很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从掉电中恢复时RTC不需要重新初始化:
   既然处理器掉电时RTC仍然正常运行,那么在处理器恢复工作时,它也可以持续掉电时的运行参数和状态。所以,复位时,和其它外设不同,处理器不会去初始化RTC的寄存器,这是由RTC对状态持续性的特殊要求决定的。

   建议:
   从掉电中恢复时,只执行读RTC操作。此外,确保测试环境的单纯性,也就是说,除和RTC测试相关的代码外,其它代码一律删除。
   此外,您对AMR的初始化可能是不正确的,建议您看一下用户手册,可能您还有其它细节未曾注意。

网友B:
谢谢,确实是初始化问题

谢谢,确实是初始化问题,在别的地方还有一段初始化程序,删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