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问关于LPC2138的RTC时钟

楼主(2007-07-23):
之前使用lpc2138做的产品,每批都有时钟不走的,我记得论坛上有人说D版已经解决该问题了! 所以这次,专门让采购买的D版的芯片,上面印得NXP,不再是PHILIPS.可是,做了两块试验板,还是有一块时钟不走,换了32.768的晶振,换了电容,把2138的相应引脚也重新焊了一遍,还是无效!!郁闷阿! 到底是哪的问题阿?芯片的BUG依旧?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时钟不走是什么意思?
    请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一下您的外部晶振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振,RTC又选择用外部晶振作时钟源的话,自然无法更新内部的时间。
    如果外部晶振能起振,请您让RTC使用PCLK作时钟源,再观察时间是否更新。强烈建议参考我们的例程,消化它。

楼主:
外部晶振换过了,也不起作用!我看看波形先!

网友B:
我证明:RTC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呵呵!你如何证明呢?

量了一下,确实没有起振。使用内部分频,始终可以走。

那么我应该把问题定位在哪呢?

晶振是从另外一块能用的板子上拆的(也就是说在另一块板子上起振),也排除了虚焊短路问题。电容6p,15p都试过! (另外之前还试过高精密的32。768的晶体)

程序使用的例程,也排出了程序问题。

晶振起不起振难道跟2138没关?就是说,不接2138也能起振?

请zlgARM指点!问题在哪呢?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外部RTC晶振振荡电路还要结合芯片内部的反馈电阻才行。
    RTC晶振的引脚有可能击穿了。有可能是在运输途中被静电击穿,也有可能是焊接过程中,焊接温度过高时间太长导致。

楼主:
您说的是晶振坏了?

那我换一个好的是不是应该可以阿?

网友A:
zlgARM

您好:
    抱歉,没说清楚。我是说CPU芯片的RTC晶振引脚可能损坏了。

楼主:
就是说CPU的rtc引脚很容易坏是么?

网友C:
是的,

我们发现如果RTC部份引脚搭锡的话,上电以后,很容易损坏RTC部份.

楼主:
引脚搭锡?是两个引脚短路么?

还有,如果不焊到板子上,能不能判断RTC是否损坏? 如何判断?

网友C:
是的,但是也有一开始就不振的.我这边大概3~5%是不振的.

你可以买个IC座,然后画块板,进行测试.
我想问一下周公一个的问题,就是:刚开始好的RTC,会不会在使用过程中突然不振了?因为我的设计中,记录时间非常重要.

网友A:
banyai

您好:
   事实上,只要按照注意事项(焊接的温度、时间;运输时的防静电)操作,RTC引脚就不会坏。

网友D:
RTC的时钟口那么容易坏吗?

还好,因为嫌功耗大没有用,否则我惨了

网友E:
除了12楼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判断么?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电池3.6V。
每次产品掉电后,再上电时间就停在掉电的时间。
但不掉电正常。

网友G:
呵呵,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就是因为RTC有问题,才不用nxp芯

现在改用st的

楼主:
我们正在考虑用外部的RTC呢

网友H:
我已经将内部RTC和外部TRC都做到板子上了

网友I(2007-10-06):
RTC这么容易坏?

我用LPC2138内部RTC,外接晶体。采用RTC中断可以把CPU从掉电中唤醒,是不是说明RTC引脚没有损坏?还有我发现秒级中断很准,可是分级中断不准,就是说本想让RTC一分钟后产生中断唤醒CPU,可是有的时候20秒,有的时候50秒,有时候30秒...。这是为什么啊?

还有最近在做SPI驱动多个外设的实验,可是我发现问题如下:
两个SPI从设备同时出现时,导致SPI不好使。
即使把其中一个CS置为有效,另一个置为无效也无法使用SPI。只有拨掉一个SPI从设备SPI才好用。这是为什么?
我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J:
最好选择外部RTC

最好选择外部RTC,保险,内部的常常出问题,已经是老大难问题了,呵呵,所有实用该芯片的哥们都要注意外加一个RTC保险,普通的RTC也不贵,没必要太计较了.

网友A:
re

    LPC系列ARM的RTC问题说明:由于芯片的RTC晶振输入管脚的ESD不是很好,导致此管脚容易击穿。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运输和使用过程中注意防静电,特别是天气干燥时候;2,焊接过程中要有静电防护,焊接的温度不能过高(一般不要超过300摄氏度),焊接时间不能过长,过程会导致温度过高击穿管脚。3,建议选用性能好的32.768KHz外部晶振,避免由于晶振问题反复拆装。
    外部32.768起振了,RTC正常工作后,如果没有人为的击穿芯片RTC晶振管脚芯片的RTC是不会有问题的,可以一直正常工作的。如果用户觉得LPC系列ARM的RTC确实带来麻烦的话,那么可以使用外置的低功耗RTC芯片-PCF8563。
    RTC正常工作起来后,关于RTC使用功能的问题,建议先使用内部分频做测试,RTC的所有功能(报警、中断、唤醒等)都是经过周立功公司ARM部门的工程师测试通过的,没有存在任何异常,功能不好使估计是寄存器的操作存在问题,如果自己确实不能解决,可以致电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或自通过email联系。

    SPI的问题,LPC2200系列ARM的SPI作为主机的时候SSEL管脚必须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而通过GPIO管脚来片选从机。

网友K(2009-07-28):
哎,后悔啊,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从2006-2009年了

一句话NXP的什么垃圾,个人强烈感觉就是NXP的玩意只适合学习用,不适合做产品,要说的,可说的太多了.我也是量产才发现的问题.以后产品决定不用NXP家那些破玩意了!害死人了.

网友L(2009-12-18):
一句话NXP的什么垃圾,个人强烈感觉就是NXP的玩意只适合学习用,不适合做产品,要说的,可说的太多了.我也是量产才发现的问题.以后产品决定不用NXP家那些破玩意了!害死人了.  ...
引用 网友K:

别吓俺,正准备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