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高手:我的ULINK下载总是这个地方校验不对!

楼主(2007-07-23):
连上ULINK后,点击debug,总报错: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4H  (Flash=8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5H  (Flash=5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6H  (Flash=20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017H  (Flash=B9H  Required=E1H) !
我用的是RealView Compiler ,这看上去好像是保留向量导致向量和不为零。
如果我用CARM Compiler ULINK调试一切OK。
有没有人碰到和我一们的问题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用软件仿真结果是对的!

网友A:
你看一下,调试设置有没有错?

网友B:
这是你试图打开调试器,但flash的内容和你

编译的内容不一致。

两种方法:
(1)编译个可以下载到RAM的程序,设--entry到RAM的地址。
(2)如果编译成下载到Flash的程序,把程序写到Flash里,
再打开调试器。注意,这样的话,只有两个断电。

楼主:
请问 lordor

调试设置都有哪些呀,谢谢!

楼主:
现在又莫明其妙的好了,到底啥意思??晕

我更新建了个工程,把原来的文件考过来,发现什么问题都没了,调试一切正常,我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