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的网络DMA只能和Ethernet RAM交换数据吗?

楼主(2007-07-23):
当发送数据时,是否可以直接把数据从flash和这通用RAM中发送出去,而不需要拷贝到Ethernet RAM?

网友A:
好象不行

网友B:
feifan570

您好:
    这实际上是一个处理器内,A能否访问B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在总线结构上,A是否有可能访问得到B。所以,这个问题的答复,需要翻阅用户手册,看看有关总线结构的说明。
    具体到LPC2300系列ARM,关于该处理器总线结构的几个关键信息如下所述,了解这些关键信息,有助于您作出上述问题的回答:
    1、总线的分类
    处理器里的总线按照访问速度的不同分为局部总线、AHB总线、APB总线;
    2、总线上挂接的器件
    片内存储器和高速GPIO位于局部总线上,处理器对它们的访问速度最快;对访问速度也有较高要求的USB模块、以太网模块、VIC、DMA控制器、EMC(LPC2378才有)位于AHB上;对访问速度要求不高的其它片内外设就位于APB总线上。
    3、两条AHB总线
    以太网控制器、以太网RAM、以太网DMA控制器都位于AHB2总线上;其它则位于AHB1总线上。两条AHB总线之间有桥接器,但该桥接器只允许AHB2总线作为总线主机控制AHB1,所以,两条总线间,只有AHB2总线能访问AHB1总线。
    4、局部总线上的器件只有ARM7处理器内核方可访问

    所以,现在可以对您的问题作出回答,根据LPC2300系列ARM的总线结构特点,以太网DMA根本无法访问片内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