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 调试问题

楼主(2007-07-23):
请问,我用ADS调试时选择全速模式,可不可以使用JTAG口调试啊,还是必须使用串口下载以后运行啊?

网友A:
lifcy

您好!
   可以!
   建议您先全面了解一下调试界面中各快捷图标对应的功能,搞清楚您有哪些调试功能可用。事实上,全速运行是一个典型的调试方式,一般调试器都会支持。

楼主:
谢谢

看来我该好好的学学AD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