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你好,2214的板子,片外无RAM,启动代码需要改吗?如何

楼主(2007-07-24):
    我用2214做的板子,使用的21模板,片外无RAM有NAND FLASH,FLASH(16M*8bit)片选接CS1。调试了好多天了,板子还没好,急了一忽啊,现在可以ISP,复位电路也好的,相同的调试程序在EASYARM2200开发板上行的,问题可能出在启动代码中,不会呀!帮帮忙啊!等待中。。。

网友A:
先用MCU方式调试,确认没有问题后

在考虑配置文件!
一般容易在时序上犯错误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问题我找到了,是硬件设计问题,P0.14一直是低电平。VCC1为3.3V,复位后P0.14为1.32V,分压太小了,一直处于ISP状态,换了一个电阻,增大P0.14口电压就OK了,这部分电路还是从ZLG网站上直接移植过来的呢,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