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学习嵌入式LINUX的问题6

楼主(2007-07-25):
技术类问题
1.        小弟正在移植U-BOOT到EASYARM2200,需要设置RTL8019AS的基地址,阅读LPC2292与RTL8019AS的连接电路图,RTL8019AS的第8位地址线与LPC2292的P3.22(即外部存储器地址线22)相连。书中给出IO地址:0X00300~0X0031F。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第8位只能是1,不能是0?谢谢大家!《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P352
2.        小弟正在移植U-BOOT到EASYARM2200,正在编写串口驱动程序。请教各位前辈:字长度、停止位、奇偶选择、除数所存访问位是根据什么设置的?谢谢!《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P204
3.        小弟正在移植U-BOOT到EASYARM2200,正在编写开发板配置文件
EASYARM2200.h。使用如下宏定义打印缓冲区大小。“#define    CFG_PBSIZE (CFG_CBSIZE+sizeof(CFG_PROMPT)+16)。”
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结尾+16?谢谢!
 U-BOOT-1.1.6/INCLUDE/CONFIGS/easyarm2200.h
4.        小弟正在移植U-BOOT到EASYARM2200,正在编写开发板配置文件
EASYARM2200.h。遇到这样一句:“#undef  CFG_CLKS_IN_HZ /* everything,
incl board info, in Hz */ ”请教各位前辈:CFG_CLKS_IN_HZ宏是什么意思?谢谢!      U-BOOT-1.1.6/INCLUDE/CONFIGS/easyarm2200.h
5.    小弟正在移植U-BOOT到EASYARM2200,正在编写开发板配置文件
EASYARM2200.h。遇到这样一段注释:
/*
     * we do sys-critical inits only at reboot,
     * not when booting from ram!
     */
请教各位前辈:sys-critical inits是什么意思?谢谢!
      U-BOOT-1.1.6/INCLUDE/CONFIGS/easyarm22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