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程序跳回到main函数问题

楼主(2007-07-26):
我在ADS1.2下编的程序,采用uCOS-II操作系统,开始建立Task0任务,但OSStart()后,程序又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处,也就是程序调度认为main函数为优先级最高任务,请问如何解决?Task0任务优先级为2

相关下载

网友A:
不能这样写,多看看开发板上的例子吧

楼主:
是的

我是照开发板写的,而且把串口中间件的例子SOURCE目录下添加上uCOS-II源代码,再运行,还是这样

网友B:
回到main说明可能有复位了

main可不是跟其它任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