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版主 os2 用JTAG烧写下去启动不了啊?

楼主(2007-07-27):
os2 用JTAG烧写下去启动不了,烧写自己的小程序能启动,是不是要搬移代码呢?如果放在内部就能启动!

楼主:
周工很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了

最近问的都是启动代码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環境設錯了,你確定有燒進FLASH?

网友B:
Ice_River

您好:
    uc/OS II也是程序,和你的小程序没什么本质不同。可能是分散加载文件出问题了,用我们的UC/OS II例程试试。

楼主:
好的

我用的就是你的例程。我好好核查一下分散加载吧。
回3楼,确实烧写下去了。烧写别人的Loader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