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系列做视频检测,速度够吗?

楼主(2007-07-28):
现想用LPC2000系列做视频检测,前端摄像机信号处理用专用芯片采集转成同步信号和8bit数据信号输出,用LPC2000系列进行读取分析,不知道将IO口上数据读入并存入RAM中最快可以多长时间,做同步信号我不需要每个像素点数据都采集,隔2,3个点采一次也可以,这样做可行吗,速度够吗? 谢谢!

网友A:
heixiao

您好:
    LPC2000系列ARM有一些型号使用了增强型的快速GPIO,这部分GPIO的寄存器位于处理器内最快速的局部总线上,和片内RAM占用同样的总线。无论是GPIO的读写时序还是GPIO上数据到片内RAM,从体系结构来说,已经做到最快了。但不知您的信号处理专用芯片速度是怎样?我们可能需要做实验才能确定。
    建议您联系我们的销售:020-38601786,贺工。

网友B:
找片行同步分离的芯片就OK了

美信有这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