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LM3S芯片注意:芯片加密与JTAG

楼主(2007-07-29):
是使用时发现的,如果将JTAG那5根线用作GPIO功能,芯片就会加密,不过注意了,加密后,JTAG再也不

起作用了,除非有后门,否则芯片要重新下载软件,必须更换芯片。

下面是一段演示的代码:使用老大的LM3SXXX SmartBoard演示主板

void Init_cpu(void)
{

    //初始化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GPIOB 初始化 *********************/
 //使能GPIOB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加密演示:如果设置为GPIO,则JTAG不起作用了
 //按键检测
  if(GPIOPinRead(KEYPORT, K1)) //如果为高电平
       GPIODirModeSet(PH5_PORT, PH5, GPIO_DIR_MODE_IN);     //JTAG

  if(GPIOPinRead(KEYPORT, K2)) //如果为高电平
       {
         GPIODirModeSet(PH6_PORT, PH6, 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PH7_PORT, PH7, 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PH8_PORT, PH8, 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PH9_PORT, PH9, GPIO_DIR_MODE_IN);
        }

    //设置GPIO B口的B4为输出引脚
    GPIODirModeSet(LED_PORT, LED1, GPIO_DIR_MODE_OUT);

 //设置连接LED1的引脚为高电平
    GPIOPinWrite(LED_PORT, LED1, LED1);
/*******************************************************/

}

说明:下载后,可以发现用JTAG无法通信了。要取消,同时按住K1及K2健,重开机就可以取消加密功能了

by lor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