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申明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MCU:LPC2136
分散加载文件用的是ZLG的模板

我把ZLG给的UART0接收函数加了一个超时判断
所以,用指针作为参数,指向的地址存放收到的数据

uint8 UART0_GetByte (uint8* rcv_dat)
{
    uint32 i=0;
    uint8  data_tmp;
    while(1)
    {
        if(U0LSR & 0x01)
        {
            data_tmp = U0RBR;
            *rcv_dat = data_tmp;
            return OK_RECEIVE;
        }
        if(i==0xfffff*TIMEOUT)
            return ERROR_TIMEOUT;
        i++;
    }

}

然后在另一个函数里调用
uint8 interface(void)
{
    uint8 *receive_data;
    ……
    while(UART0_GetByte(receive_data)!=OK_RECEIVE);
    ……

}

但是
编译之后调试发现
receive_data指向的地址是 E0028000
和IOPIN一样,并不在RAM中

但是申明用 uint8 receive_data;
这时却是正常的,在RAM中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