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19CAN中断的疑问

楼主(2007-07-30):
每个CAN控制器都可产生3个中断,接收,发送和其他状态,而且接收和发送是个不同的VIC通道号,是不是在软件设计ISR时:
所有CAN控制器(CAN1,CAN2)其他状态是个ISR0,通道号为19,
CAN1的TX一个ISR,通道号20
CAN2的TX一个ISR,通道号21

CAN1的RX一个ISR,通道号26
CAN2的RX一个ISR,通道号27
这样不是就需要5个中断服务程序??
不知道菜鸟的理解对不对,请大虾指点

网友A:
有意思

您好:
    ISR只是一个程序,是一套处理方案。为什么不同的中断请求就不能使用同一套处理方案?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
    不过考虑到编程方便以及可靠性,还是应该一个类型的中断请求配一个专用的ISR。
    建议做一下实验,不用担心会把芯片弄坏。

网友B:
我调CAN的时候就是多个通道用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有兴趣和我联系,可送你例程!

网友C:
新兵报到

初学者向各位前辈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