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ISP擦除芯片和查空都正常,用JTAG调试下载时出现错误

楼主(2007-07-31):
我用的是LPC2214,老JATG
1,用ISP擦除芯片和查空都正常
2,但是用JTAG调试下载时出现错误
error 0xaa553302!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error 0xaa553302!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
error 0xaa553302! Flash Sector 2 write faile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XD 中驱动设置里面有一项

flash长度(memory size):0x00200000
改为
flash长度(memory size):0x00000000

楼主:
flash长度(memory size)改为0x00000000,没作用

我试过,AXD 中驱动设置,flash长度(memory size):0x00000000

没有作用,故障依旧

网友B:
swill_333

您好:
    2214有内部flash,请您更新EasyJtag的驱动试试。此外,确认没有对芯片加密。如果还是不行,请在后天致电020-22644384。公司停电,今明两天不能实地调试!抱歉!

网友C:
会不会是P0.31脚复位时被拉低了?

楼主:
可能芯片坏了,我换新的芯片就JTAG调试下载正常

谢谢各位的回复!

可能芯片坏了,我换新的芯片,JTAG调试下载正常
另外我想问下,如果是LPC2214的0--4扇区坏了,
那么我在分散加载文件中改执行地址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改为0X00000FF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这样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