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怎么把HEX文件下载到板子(easyarm101)上

楼主(2007-07-31):
[求助]怎么把HEX文件下载到板子(easyarm101)上
只有一个H-JTAG.

网友A:
ATmega16

您好:
   如何下载HEX文件之类的基本问题。光盘以及配套教材里都有,您若找不到,也可以直接按光盘上的联系电话致电。

楼主:
用CrossWorks终于是把第一个程序下载到扳子上了

用CrossWorks终于是把第一个程序下载到扳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