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修改时钟频率,引起不能download问题

楼主(2007-08-01):
各位高手,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在调试lpc2378得过程中,进行修改其系统时钟频率得测试,本来在12M得情况下是没有问题得,我将频率改成72M其最高是72M,结果download失败,keil for arm中读取不了芯片得id信息,ulink得信息也能读取到,应该不是ulink得问题,不知到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得,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SHARK3010

您好:
    跑不到72MHz,说明该版芯片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A版的2300系列ARM芯片就是这样,请您换成60MHz试试。

网友B:
现在都download不了程序了

提示说:"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有没有可能片子坏了?

网友A:
SHARK3010

您好:
    应该没有坏。要想办法用ISP把CPU里的程序擦除,或者让CPU里的程序停止运行(令CPU进入ISP状态),再读CPU ID。

楼主:
非常感谢ZLGARM,问题已经解决

非常感谢ZLGARM,问题已经解决。时钟频率的设置,这是一个地雷,希望后来者不要择碰到,LPC2378的ERRORdatasheet做了描述,PLL的时钟不能超过290Mhz,而在datasheet中描述为250到550Mhz,差别也太大了,可见老外也不是怎么实在,也是乱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