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如何从掉电模式唤醒?

楼主(2007-08-01):
是不是只能用外部中断唤醒?用芯片内部的RTC可以从掉电模式唤醒吗?该如何设计?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没人指教?急啊。。。

网友A:
spy_001

您好:
    LPC2200系列ARM的RTC没有独立时钟源,因而不具备掉电时唤醒CPU的功能。或许您可以考虑LPC2131系列ARM和LPC2300系列ARM,此两者都可以用RTC、外部中断来唤醒。

楼主:
谢谢周工

现在已经在用2214了,如果用外部中断来唤醒该如何实现?设计上需要哪些考虑?进入掉电模式后程序是不是停止在进入掉电模式的指令处,唤醒后从原处开始执行?还有掉电模式和空闲模式的功耗分别是多大?请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spy_001

您好:
   先依序答复您:
   1、很简单,注意看一下系统控制模块里的掉电唤醒寄存器说明;
   2、设计上的考虑
   直接使用掉电唤醒功能。其它考虑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3、是的。掉电时,内部时钟消失,PC也就停在原地。
   4、至于功耗要看外部电路。但是相同情况下,掉电模式功耗低于空闲模式。建议您去我们公司网站看一看专门的功耗测试报告。

   您很可能没有注意看芯片配套的数据手册,也根本没有精力和兴趣去了解这些细节,所以才会提出这些问题。建议您购买我们的MiniARM工控模块或开发板,以获得更好的技术支持,价格也不贵。否则,您还是需要从头研究数据手册,做各种实验,这样开发效率会大大降低。稍微花一点钱,让自己的开发更快更好,是否值得考虑?
    此外,如果需要十分详细的技术支持,请联系我们的销售。020- 38730976。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hom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