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话挂机检测请教

楼主(2007-08-01):
(无正文)

网友A:
对方挂机不知道如何检测

本端可以通过电压来检测。(用稳压管分压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LM567来实现

    电话线路上的许多信号都是450Hz信号,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因此可以用LM567来实现对450Hz信号的检测,然后软件判断是什么信号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