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超级终端和串口调试助手的不同

楼主(2007-08-02):
近期用超级终端调试GPRS模块后,模块能正常工作。例如我发送“at”就能正常收到ok。可是我改用串口调试助手后,我发送at,结果还是收到at,而且是发什么收什么。请问哪位大哥能帮助解决一下,还有我想问一下超级终端和串口调试助手的不同

网友A:
超级终端和串口调试助手的不同

超级终端一般用于ASCII收发,并你按一个键该字符立刻发送,同时不会显示回车键,串口调试助手在你写完AT后还应加一个回车字符,而键盘上没有回车字符,这样你就必须有二进制方式,很麻烦,如果对GPRS模块进行配置,建议还是用超级终端

楼主:
谢谢帮助

bao.cp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