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我是如何在LPC2214上实现把代码copy到SRAM中运行

楼主(2007-08-02):
LPC2214的SRAM虽然只有16K,但把代码和数据一起放到上面还是有机会的,比如你写的程序小到一定程度而且要求效率的时候可以尝试;本人以ZLG模板为基础在keil uvsion3实现了,但是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侠指教啊!
一、修改scf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armlib* (+RO)
        anon$$obj.o (+RO)
        target.o (+RO)
    }

    RAM_EXEC 0x40000044
    {
        * (+RO)
    }

    IRAM 0x40003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IRQSTACK 0x40003080 UNINIT
    {
       IrqStack.o (IrqStack)
    }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其中 *armlib* (+RO)是把rv的库函数定位,可以在rv_link.pdf中找到说明;anon$$obj.o (+RO)这个本人没弄明白是怎么生成的,好像是一个跳转表,是通过map文件看出来的;把跟启动代码相关的只执行一次的代码放到内部flash中,把应用层代码放到sram中;同时仿照stack.s增加了irqStack.s,这样做是为了避免IRQ时再去读取flash中的文字池。  RAM_EXEC 0x40000044 之所以没有从0x40000000开始是为了留出SRAM中断向量的位置。
二、修改startup.s:

初始化堆栈后添加以下代码
        MOV     R1, #0
        MOV     R2, #0x40000000
        LDR     R3, Vend
CopyVec CMP     R2, R3
        LDRLO   R0, [R1], #4
        STRLO   R0, [R2], #4
        BLO     CopyVec
Vend    DCD     0x40000040
 copy中断向量到SRAM,copy代码段到SRAM,调至__main后rv的库函数会scatter load相应的代码到sram中。这中间不要忘记设置MEMMAP=0x2,将向量映射到SRAM。
这样程序就可以在内部SRAM中运行起来了。

网友A(2009-11-19):
楼主能否给个代码包,让俺学习看看,多谢谢!
mail:wgc204@163.com

网友B:
这个很好,赞一下

网友B:
不知LZ在哪找到的这个资料?

网友C:
支持支持,希望有跟多这中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