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LPC2xxx上运行的程序是否都是通用的?

楼主(2007-08-02):
仔细观察手册好像寄存器都一样,那么是否所有这个系列的片子底层软件开发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网友A:
minchen

您好:
    不同的脚,戴的鞋也不同。这些处理器各自都有不同之处,既然不能削足适履,那么只能是穿不同的鞋子了。但由于它们都是NXP公司的ARM7系列产品,内核相同,只是片内外设不同,所以虽然底层软件不完全通用,但相差不大。移植工作也不多,无须担心。

网友B:
software

如果不涉及硬件,可以通用。

网友C:
希望ZlgArm能给出具体的解答.

针对不同的型号,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hn88

您好:
    需要注意引脚的功能、中断使用、不同的芯片片内外设、不同的存储器大小等方面。基本上,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确实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