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此的分散加载为什么内部RAM还不让开辟?

楼主(2007-08-03):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ERAM1 0x80002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8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3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分散加载函数的目的是把使用的资源全部移到外部,然后在内部的SRAM中开辟一块空间,目的是使用IAP的时候做缓存。

如下是函数一部分是使用指针开辟内部缓存的.
     volatile  UINT32 *   WriteData  ;

       WriteData=   (UINT32*)0x40004000;

      for(i = 0; i < 128; i++){       //清除内存
            WriteData=0;
        }
函数执行完此段代码后函数返回时 跳到取指令终止!

网友A:
Ice_River

您好:
    用什么处理器?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找该系列处理器里的最低型号的模板试试。

网友A:
Ice_River

您好:
   已经注意您很久。您发了许多贴咨询您的个人项目技术问题,但我们并没有深入回复,您可能很有情绪。那么在这里稍作解释,我们的技术支持并未承诺就客户项目开发问题也进行深入支持(除非是和我们另有协议)。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一定的调试时间/精力,所以我们需要作一些取舍,请您理解,十分抱歉!
   但是,提问者仍然可以善用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持资源(我们的每一个技术支持后面,都是整个公司开发团队和整个公司数年的技术经验资源积累!!)来改善开发效率。但是这需要高效提问,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其实,具体的项目问题完全转化为一般性的常规问题;复杂问题,可以归结为若干个形式简单的问题(如果不行,这说明提问者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问题,那么别人从何帮起?);提问时,把自己的问题表述整通顺一些简明一些(连提问者自己都不认真,那么,试问别人还有没有必要去猜测提问者的含糊旨意?);把自己的代码风格整清晰一些、删除无关的细节,设计一个简明的Bug Demo(解答者累着,提问者自己却闲着,这样是否合适?)。
   大大改善了我们的技术支持效率,不正也是大大改善您们的开发效率吗?

楼主:
多谢周工!

    说实话,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确实有(两个多月前),那个时候刚刚接触ARM 用的是LPC2292(至今仍使用),后来研究您的东西多了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已经超过了开发板技术支持的泛畴。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涉及到情绪的东西已经很少了。多谢周工的建议,改!如果下次发帖不简明,或者不清晰,如果您有时间回一个“改”字即可。
    原来的时候研究外围,CAN,UART,I2C以及OS2,基本的问题考虑后都能解决,现在涉及到启动程序,有的时候不知所措。望周工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