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已关闭版块 ZLG 请教周工 关于EasyJTAG-H 的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ZLG-ARM]

请教周工 关于EasyJTAG-H 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周工,您好
   我们买了一套lpc2292的开发板(含JTAG-H),这个JTAG在开发板上应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板子上始终报错,如下链接图片所示。
     在我们的板子上应用时成功一次,断电后重启则始终报这个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以前一直怀疑是JTAG-H有问题,但是由于在开发板上验证没有问题,故怀疑是我们板子上的JTAG 电路有问题。 但JTAG电路与开发板完全一样的。是不是JTAG-H还有其他配置不对?烦请周工指导。多谢!  急!急!急!

网友A:
没弄明白你说什么,题目说jtag-H的问题,又说没有问题

既然你的板子有问题,怎么不贴图?

楼主:
周工

周工,您好!
   ISP 测试没有问题。我们先后做了两次板子,第一版刚开始也是JTAG不稳定。但是勉强能用,第二版确基本不能用。已经将板子上的非CPU最小系统的器件全部摘除掉了,但是JTAG还是用不起来。链接图是我们的JTAG原理图。对应LPC2292的 引脚分别是:
RST  135
TDO   144
TDI   140
TMS   113
nTRST 43
RTCK  52
TCK   126

网友B:
楼主用什么复位芯片,带狗狗吗?

遇到问题首先检查电源、时钟,如果通过,在检查jtag线到pc整个通道有没有问题,应该不会太难解决。

网友C:
把复位脚拉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