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初学ARM找不准方向,请大虾们给意见!

楼主(2007-08-05):
     我是一名应届生,来广州已两个月有多,找工作费了不少的周折。(现在做一公司做些硬件工作)我去过周工公司见习,听过ZLG的演讲,知道现在ARM比较实用,就想自己在这方面努力,借了几本周工关于ARM的书,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总觉得记不往,想要买一块开发板。不知道什么板子实用又经济(工资低微),而且方向好?

楼主:
请zlgARM 回复!

乐意购买EasyARM2131,我应在哪里买怎么买?
可否有配套的资料?

网友A:
snmq623 你好!!

我是一个大三学生,不打算考研了.有点问题想请教你.我想搞嵌入式软件开发,因为我没学过硬件,不懂.但是我现在跟老师做项目,他们分给我一个直接跟硬件有关的活,我感觉很吃力.无从下手......可是又不想失去这个留在实验室的机会.这个实验就是我们学校专门搞嵌入式的,有开发板.现在我用的是EasyARM2200的班子~~~~~我想请问一下以后出去工作的话,往哪个方面发展比较好点??找工作是要很多的实践经验吗?

网友B:
初学ARM

想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入门呢?学习前要什么方面的知识呢?因为本人是搞单片机方面的多.对ARM不是很了解,赐教.

楼主:
EasyARM2

   我也是在去年才知道有ARM的!出一找工作真的要有真才实干才行,比如说我吧,在学校自己学习还行,但只限于书本,实践很少,而且是为了应付考试,记不牢,更没有去深入!出来后,就知道找工作难了.像五楼的朋友你有这么好的机会就一定要把握住!而且要**,做出一些作品来,出来找工作,把自己的作品一摆,比说什么和好简历都有说服力.
    至於六楼的朋友你所说的怎么样入门,我是这么做的,先看了两本周立功单片机的书,然后就想买板子自己做!效果如何我也没有成功,半年后看吧!呵呵!
    如果有兴趣,我们一起研究啊!QQ51669830,要写明来意哟!

楼主:
请问zlgARM

zlgARM 你好:
       请问一下你在二楼中讲到的电话号码我怎么连续几天都有打没有人接,特别是在今天,我打过去了忙音,等打得通却没有应答!  你们接电话是有选择的吗?

网友C:
snmq623

您好:
    既然有选择,那么也就不会把电话告诉您了。请于今天致电!

网友D:
re

先弄两本书看看,对ARM 有所了解。然后买块板子,把几个基本实验练练。然后在看书。再练。注意多看书,本人觉得看书还是实分必要的。我也是这样经过半年时间基本上可以做一些小项目。

楼主:
jshmlly

jshmlly :
         你买的是什么板子,现在做的是什么项目,有机会我得向前辈学习学习!

网友E:
扎实的理论功底+动手能力

    搞ARM7的好工程师一般来说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些功底来自于刻苦努力追寻细节+硬件电路设计+软件设计。
    我是怎么学的呢?书上的每一句话都不曾放过,全部能够用自己理解的语言给别人讲解,每一段文字与程序都做到能够用图表达,久而久之就熟悉了,这个时候自然就能够做到前后连贯起来了,此时此刻您不精通也难!
    有了这些基础,搞ARM9的底层驱动开发将“如履平地”般顺利。很多搞软件的转过来搞WinCE或者Linux开发,多半是浮在表面搞应用层软件很在行,大多人搞底层就有一定的“难度”。事实上,就算是WinCE,假设您要构建一个公司内部使用的稳定的平台,如果没有一定的驱动开发能力,仅仅是拿来就用,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掉,所以我们常常让有经验的工程师做底层驱动开发。

网友D:
re

我用过easyArm2131和Easyarm2000
做控制系统。

网友D:
re

我十分赞成周工的话

网友F:
受用啊!!!

受用啊!!!

楼主:
re

   把周工的话不但记到本子上了,还记到心里去!
   几天没有来这儿逛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把周工的话再看一遍
   努力!加油!

网友G:
怎么样学好操作系统,

我是个应届毕业生,学习ARM也有半年了,用的是SMARTARM2200,主要是研究LPC2214芯片,做过中断流水灯实验,串行通信(UART0)控制实验(控制LED的亮与灭,以及读取当前引脚值),现在准备做I2C实验,这些实验基本上边学边做,进度很慢,同时想学习操作系统(uC/OS-II与uCLinux),因为利用操作系统做实验会比较有效率,前面的实验都只是用单纯C语言编写,编写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很好学习方法,请问你们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或者视频教学之类的光盘吗?

网友H:
引用周工的话

“学以致用的时候学习效率至峰值”
体会到了,4个月前接触ARM,迫于工作压力,BOOTLOADER都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