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0接收之我见

楼主(2007-08-07):
UART0接收之我见
最近在学习UART0,用的是周立功的书
给我感觉最深的是书中错误太多,给初学者带来很大困难

例:再讲UOIIR时有这么一段
“U0IER的bit3指示对应于UART0 Rx FIFOd的中断。上面未列出的U0IER[3:1]
  的其他组合都为保留值(000、100、101和111)”
错误之处是把UOIIR写成了U0IER,查了一下U0IER的bit3是保留位,根本不是用
于指示对应于UART0 Rx FIFOd的中断。

希望周立功在以后的书中能减少(不是消除)错误,希望这种BUG不要带到程序中

学习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望高人指点,谢谢
1:寄存器UODLL与UORBR/UOTHR、U0DLM与U0TER具有相同的地址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2:U0SCR(高速缓存寄存器)无效????

网友A:
你可以参考刘乐善那本接口书!

 我是大致上看了周立功那书的UART部分,,,看来是和PC上的16C550的是类似的,
 估计是直接把16C550的功能集成进去了...

 你参考刘的书估计有帮助!

 我下面也要研究UART了,哈哈,同勉!

 --------------------------------------------------------------------
希望周立功在以后的书中能减少(不是消除)错误,希望这种BUG不要带到程序中
 --------------------------------------------------------------------
这个也是我的愿望,书上出错误,太痛苦了!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指正!

    很多错误都是原版英文手册和我们的翻译所带来的,过去由于人手太少,很多细节的东西未能一一测试和校对好。比如上面提到的错误,事实上我也看了不下10遍都没有发现,说明我还不够用心。
    回头我查看了《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详解--基于LPC2300》的相关内容,好在没有错,因为大家最近一直都在做这些工作,尽管有一些成效,但是大家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在增加大量人员,希望能够将这些工作做得更好,做到尽量不出错或者少出错,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看看16C550

网友D:
蓝天白云

您好:
  NXP的用户手册有不少问题:反映在文本性错误较多,最主要的是文档的结构粗糙、关键地方语焉不详且缺乏条理。但是,它毕竟是用户手册,而不是教材;所以,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自己在撰写《深入浅出LPC2300系列ARM》时,花费了大力完成以下工作:
  1、彻底消灭来自原版用户手册的千奇百怪的低级错误;
  2、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做实验来理解用户手册里各个语焉不详的知识点,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以及实例以及大量的图例来表述;
  3、饱和式的校对。目前有四个从未学过LPC2300ARM的同事一起校对,他们将在用户之前就发现并消灭bug。事实上,像您所提到的这个bug,以及这类型的bug,很早就已基本肃清了,但是我们现在也还在努力寻找;
  4、在局部进行梳理,令各分散的知识细节汇聚,组成条理清晰的完整小节。

  LPC2300系列ARM的配套基础教程教材仍是在NXP用户手册的架构下进行,下一版教材我们要重新进行“结构设计”,彻底摆脱NXP用户手册的架构,让文档的可读性有质的提升。

楼主:
非常感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