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LPC2378的蓄电池RAM是怎么读写的?

楼主(2007-08-07):
请问:
lpc2378的蓄电池RAM是怎么进行读写操作的?是不是也要在LPC23xx.h中先定义一下,比如:
先在LPC23xx.h中定义:
#define a  0xE0084000
#define b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 + 0x30))

以后要访问0xE0084000+ 0x30存储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
把0xE0084000+ 0x30中的数据读到变量x中:x=b;
把x中的数据写到0xE0084000+ 0x30中:b=x;

这样去操作蓄电池RAM正确吗?如果可以这样访问的话a + 0x30中0x30的位子是不是必须要满足是32位的整数倍(因为LPC2378是32位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先谢了

网友A:
zzzpf

您好:
    蓄电池RAM可由蓄电池供电,这是它的名字之由来。
    但是,它的访问是以字方式进行的,这意味着以下几点:
    1、蓄电池RAM的访问地址,需字对齐;
    2、定义存储蓄电池RAM指针的指针变量,须定义成32位变量指针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