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6的wiggler的调试

楼主(2007-08-08):
LPC2106的RTCK在用jtag调试的时候,应该接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看手册说RTCK,DBGSEL应该都接在高电平,可是有的有些图纸上把RTCK连接到wiggler的11脚,11脚是地,哪种连接方式是对的?

网友A:
re 九阳神功

06没用过,不过213x的rtck接下来表示复位後jtag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