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不能更改Buffer问题

楼主(2007-08-09):
在Buffer中打开Hex文件,修改后使用Save Hex File按钮保存,出现了覆盖源文件的提示,但是再次打开文件发现并没有保存修改的部分,因为有个序列号是直接写进flash的指定位置的(比如0X0001fff0处),不知是否有同仁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还是我在操作中有没注意的地方。
使用2.2.0版和2.2.3版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自己回答吧

由于在导入一个HEX的时候,该软件把END RANGE设成了我的HEX文件的实际大小,因此当在大于这个RANGE的位置修改FLASH的内容就不能保存成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