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在是否需要在ARM上上系统?

楼主(2007-08-09):
     我买了一个周工的EASYARM2200的开发板,对ARM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也在上面移植过UC/0S-II系统,同时我也用过三星的S3C44B0的,在上面移植过uclinux,搞的我很迷茫,想请教一下周工,是不是用ARM比如LPC2200,就要上系统,如果不上系统就不能体现出它的性能,还有现在用LPC2200的人,上系统的到底能达到什么比例,还有一般用什么的系统比较多?想必你的信息比我们多一些,能否介绍一下.
     目前我基本上把它当一个高级的单片机来用.

网友A:
又明白了一点点!!顶

网友B:
如果不上系统就不能体现出它的性能

错,若要体现处理器的性能就要全盘使用汇编语言开发,由第一流的工程师精心优化,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原则。

网友C:
re

我觉得性能并不一定和速度挂钩。
全盘使用汇编,必定会使开发周期变长。开发成本边大。
而使用系统,则可以增加系统可扩性,可维护性,以及缩短开发周期,为产品尽快占领市场节省时间。当然上系统只适合复杂系统,而对简单系统来说可能是杀**用牛刀。
而现今的处理器资源越来越丰富,速度也越来越快,而C 编译器的效率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并不是谈汇编和C 哪个好哪个坏的时代。

网友D:
尽然还有全盘使用汇编的死脑筋

楼主:
关于芯片!

还有就是感觉好象现在用三星的芯片很多,是不是飞利浦用的不是很多,就是周工在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