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请务必回答,急急!!!

楼主(2007-08-09):
(1)LPC2220有两个定时/计数器,现在我做的项目中,需要T0,T1都用作外部计数。
那么,如果跑操作系统的话,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怎么办?(声明:T0,T1必须用作外部计数,项目需要,还有,LPC2220只有两个定时器)。

(2)还有,LPC2214的定时器能用作外部计数么?

小弟现在正处于选型期间,选LPC210x系列,I0不够用(虽然定时器多于2个);选LPC22XX,I0够啦,但是定时器不够用。昨天也考虑过用S3C2410,但这个片子的计数器是16位的(我需要32位计数器)。
所以,现在,请周工公司的高工们,给予肯定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

楼主:
真的很急!

真的很急!
拜托,快点儿吧!!!

网友A:
PWM不是还有一个吗

楼主:
PWM是输出口,不能当输入口用啊

网友B:
那么多外中断为什么不用,非要用定时器

网友A:
PWM的定时器用作操作系统的节拍定时器

楼主:
谢啦

项目应用决定,不是外部中断能解决的。必须用定时器,而且必须是32位。
这方面刚开始学,再问一下,PWM可以用作操作系统的节拍定时器么?
另外,PWM有6个通道,如果我只用PWM1做单边沿输出,其他的禁止,

那么,这时,PWM还能用做操作系统节拍定时器么?

网友A:
不必用PWM的通道,只用它的定时器就行了

PWM定时器当然可以用作操作系统的节拍定时器,这个定时器跟T0T1没多大差别.但是,你用作节拍定时器后,就不能再用作PWM输出用了.

网友A:
看门狗还有一个定时器

如果也要用PWM,不用片上看门狗的话,那也有一个定时器.这个我没试过,不过应该也是可用的.

网友C:
使用rtc的时钟做定时器就可以了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