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还得请教个问题,我的DebugFlash怎么没反映啊!!

楼主(2007-08-09):
我用DebugFlash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反映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northerns

您好:
    可否说详细些?或者直接致电020-22644384。如果您有空,建议看看这个链接。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39&t=2516831&p=2&tp=%D6%DC%C1%A2%B9%A6%BB%D8%B4%F0%CE%CA%CC%E2%B5%C4%B7%BD%CA%BD%CA%C7%E5%E3%CA%D3%CE%D2%C3%C7%D0%A1%BF%CD%BB%A7%BB%B9%CA%C7%D6%D0%B9%FA%C8%CB%B5%C4%D7%F7%B7%E7%A3%B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39&t=2516831&p=2&tp=%D6%DC%C1%A2%B9%A6%BB%D8%B4%F0%CE%CA%CC%E2%B5%C4%B7%BD%CA%BD%CA%C7%E5%E3%CA%D3%CE%D2%C3%C7%D0%A1%BF%CD%BB%A7%BB%B9%CA%C7%D6%D0%B9%FA%C8%CB%B5%C4%D7%F7%B7%E7%A3%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