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SmartARM2200系列开发试验板中关于TCPIP协议栈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请问周工,本人使用贵司的SmartARM2200系列开发试验板。在调试使用TCPIP协议栈的tcp与PC传输文件时,发现接收数据有误。后查看板子及代码,发现8019as使用的是8位数据总线,而在uint8 Rec_Packet() 函数内部
    static uint8 REC_BUFF_NUM=0;
    static uint8 bnry,curr;  //?可否只做局部?
    static uint16 tmp[2];
    //static uint16 crt=0;
    uint16 * REC_BUFF_PTR_WORDS;
    uint8 * REC_BUFF_PTR_BYTES;

//读取一包的前4个字节:4字节的8019头部
        for(i=0;i<2;i++)        {
*REC_BUFF_PTR_WORDS=ReadFromNet(0x10);//远程DMA端口
            tmp=*REC_BUFF_PTR_WORDS;
            REC_BUFF_PTR_WORDS++;}
及            length=tmp[1];//计算出要读取的帧的长度

            for(ii=0;ii<((length+1)/2);ii++)
            {
                *REC_BUFF_PTR_WORDS=ReadFromNet(0x10);
                REC_BUFF_PTR_WORDS++;
            }
处却用到了16位的数据读取。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呢。当然,其他地方都用的是8位的数据。

谢谢解答!!!

楼主:
一直关注着,敬请帮忙解答!谢谢。

请问周工,本人使用贵司的SmartARM2200系列开发试验板。在调试使用TCPIP协议栈的tcp与PC传输文件时,发现接收数据有误。后查看板子及代码,发现8019as使用的是8位数据总线,而在uint8 Rec_Packet() 函数内部
    static uint8 REC_BUFF_NUM=0;
    static uint8 bnry,curr;  //?可否只做局部?
    static uint16 tmp[2];
    //static uint16 crt=0;
    uint16 * REC_BUFF_PTR_WORDS;
    uint8 * REC_BUFF_PTR_BYTES;

//读取一包的前4个字节:4字节的8019头部
        for(i=0;i<2;i++)        {
*REC_BUFF_PTR_WORDS=ReadFromNet(0x10);//远程DMA端口
            tmp=*REC_BUFF_PTR_WORDS;
            REC_BUFF_PTR_WORDS++;}
及            length=tmp[1];//计算出要读取的帧的长度

            for(ii=0;ii<((length+1)/2);ii++)
            {
                *REC_BUFF_PTR_WORDS=ReadFromNet(0x10);
                REC_BUFF_PTR_WORDS++;
            }
处却用到了16位的数据读取。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呢。当然,其他地方都用的是8位的数据。

谢谢解答!!!

楼主:
zlgARM

谢谢!
已经解决了!只是速度太慢了点!

网友A:
第三方可以提供更快的协议栈

600-700kbps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