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使用久了程序会跑飞

楼主(2007-08-11):
尊敬的周工及各位大侠,我最近在使用LPC2368,可是发现如果连续工作很长时间的话,LPC2368会跑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以为是受温度影响,可我摸了下芯片,感觉不是芯片表面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A:
请您详述一下工作环境和你的软件的功能(都用了那些部件

请您详述一下工作环境和你的软件的功能(都用了那些部件),这样我们帮你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B:
长时间运行跑飞90%以上是软件问题,仔细观察会有些规律的

网友C:
一般是软件问题

楼主:
LPC2368使用久了程序会跑飞

我们的2368工作在约40°C的环境下,用在电机控制与变频器控制上。使用了2368的GPIO,GPIO中断,I2C、定时器0和1、Flash读写、Uart1、实时时钟。而且现在发现LPC2368在写Flash时,一定要先擦除整个扇区,否则写Flash不成功。而且写Flash很容易造成2368死机,不知道周公能否给我个你们2368技术支持的电话?可以请教下?

网友B:
写flash就是要擦除扇区的

而且flash操作的时候还必须关闭中断,否则有中断发生必然死机,因为这个时候的中断服务程序都是处在不可访问的区域的。
使用内部的flash存储数据限制还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小心谨慎。

网友D:
要好好检查一下用到指针和数组操作的地方

    这些地方比较容易造成程序跑飞。
    尤其是使用到数组的地方,在对数组进行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数组的大小。如果你对其操作溢出了,数据就有可能写到其它地方了,这就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另外就是你有没有上操作系统,如果上了操作系统,你要检查一下你给每个任务分配的栈是不是足够的,尤其要考虑中断嵌套的情况。所以在中断中最好不要使用局部变量,尽是地将中断程序内要使用的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
    其次是你的电源,看一看你的电源芯片能供应的电流是不是足够大,有没有足够大的电容。防止外部电压突降时对主CPU产生影响。

楼主:
LPC2368使用久了程序会跑飞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E: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90%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2020-09-08):
大哥,可以看下你的”关中断代码  “ 和 ”开中断代码“ 代码吗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