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个问题求助一下各位,请帮帮忙!

楼主(2007-08-11):
    我买的是周立功2131的产品,在打开H-JTAG的时候出现如图所示的那种错误,资料上的解释是芯片进入到Power Down模式,H-JTAG会出现错误。请问我该怎么样才能不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A:
用ISP擦除一下芯片再试试

楼主:
不懂

    我刚学不是很懂,请问该怎么擦除啊,谢谢!!

楼主:
再问!

你好,我已经用ISP擦除了原来在里面的程序,但是我的H-JTAG上还是检测不出我的芯片内核!

网友B:
运行

你要把Wiggler与实验箱和主机连好,在将实验箱上电,再运行就能检测到你的处理器了